指令
编程软件8.0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2):
为什么8.0里的"plc类型"只有fx1nc和fx2nc而没有fx1n和fx2n用它编程fx2n的可以吗?

楼主:
这么多老师都不知道吗?

网友A:
可能你的软件问题。8.0里面的类型很多。FX,A,Q等系列。。。。

网友B:
在论坛可以下载新版本8.6的软件

楼主:
声明一下此软件就是在本站下载区里下的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用过8.0的师傅指教一下,先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