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三元温控器

楼主(2011-11-12):
谁用过韩国三元(SAMWON)温控器,型号是SD-72,内部触点有OUT1,OUT2(AH),OUT3(AL),温度低于设定值时OUT3动作,温度高于设定值时OUT2动作,相应的OUT1也动作,内部参数P设为0时,OUT1就没动作了,现在内部参数不知道改怎么设置,温度高于设定值时OUT1也不动作,参数怎么改也没用,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谢谢了!

网友A:
没有说明书的情况,比较麻烦!可以把每个控制器的参数记录一下,搞懂意思的情况下,就慢慢试吧!

网友B:
一楼正解,实在找不到说明书,就把原始数据记录下来,再尝试一个一个数据调整然后观察它的变化!实际要调节的数据并不多,你要是经验丰富的话,就会知道一些数据是不需要调整的!像PID,通讯设置等!

网友C:
可以到网上下载啊!工控网应该是比较全的,应该可以找到。按说明书的要求修改。
绿色的微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