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2):
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,假设用Q0.0控制速度,Q0.1控制方向。因为PLC电源一般为DC 24V ,所以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时候需要串接2K左右的电阻。
串接方法有二:
方法1:在Q0.0与步进电机驱动器速度控制输入正极串入2K电阻,;在Q0.1与步进电机驱动器方向输入正极串入2k电阻。(用2个电阻)
方法2:在PLC的1L点串入电阻,之后分别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向输入和速度输入点的负极。(用一个电阻)

两种方法都可行吗?第二种方法不知道安全不?请高手定论

楼主:
有接触过步进电机的朋友吗

网友A:
采用方法1。不建议使用方法2,因为当PLC有多路输出时(其中带有脉冲信号),流过这个电阻上电流就不同,其端电压会有变化,这样会影响脉冲数值。手册上推荐的二种方法好像没有楼主提及的方法2。而是采用DC5V供电方式。

网友B:
同意2楼

网友C:
2楼说的对,尤其是对脉冲的影响这点太重要了,不要为了省几毛钱就坏了大事,得不偿失。支持第一种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