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PLC有关模拟量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2):
TOP K0 K0 H3130 K1和TOP K0 K1 K4 K4都是0号模块,用的BFM#0和BFM#1有什么区别呢。各有什么用途,能不能用一个BFM呢,各位大侠不要取笑小弟,小弟刚踏入模拟!请多多关照

网友A:
是两个不同的缓冲参数,手册上这些缓冲的功能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