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量计不工作

楼主(2011-11-12):
几个机台程序一样 为什么只有这程序流量计一点没有反应、流量计换了三个、第一个用了几天就不行、
第二个时好时坏、第三个干脆就没用。 程序是一样的 、模块也换了 还是不行·各位这是为什么?
流量计是德国盖米的。

网友A:
建议 你做个简单的高速计数程序 来测试下 是否是程序问题呢,如果程序没有问题 你可以计算下流量计的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