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这个问题咋办?

楼主(2011-11-13):
这个项目这样的:当一个工位有四只产品都到达相应工位时,这个气缸才执行推动的动作,这四个条件中缺少一个条件,都不应执行,现在四个光电光大器输入信号分别占用四个端口,很是可惜,如何用低成本的方法改成这四个端口成一个端口呢?(当然不要说用继电器串联信号的方法啦,可靠性不高),请大家提供指点

网友A:
这个应该比较难吧

网友B:
你也太省了,如果很多这个情况,用5个光耦,1个与门

网友C:
呵呵,四个输入开关用常开点,并连接到输入的一个点上。
下载积分:+4(张平全)

网友D:
楼上的老兄讲得有道理,不过应是常闭的吧
下载积分:+4(张平全) 热心助人

楼主:
综合三四楼的提示,多谢指点,成了!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老兄讲得有道理,不过应是常闭的吧
用常闭就要串了,

网友E:
用一个四输入的与门实现

楼主:
总结:
把四只号放大器的全部输出设置为:当光纤信号入大器检测到有产品时,放大器无信号输出,无产品时有信号输出,再把四只光电放大器输出信号并在一起,接入一个共同的输入端口
表现为:当四只光纤信号放大器检测到都有产品时,PLC无信号输入时即为OK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