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热管加热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3):
首先电热管本身有220和380之分吗?今天我做了个试验:三跟电热管接成380的时候测量每相电流是60A,然后又接成星型(每根电热管选出一个头连起来)每相的电流是20A。安照P=UI电流和电压成反比,为什么接380的时候电流反而大呢?

网友A:
1.加热管当然有220,380的区分。
2.我看你搞混了概念,P=UI是没错,但是说I和U成反比就错了。在这里基本保持不变的是电阻R。R=U/I所以I=U/R,你看I和U就成正比了,当然在这里还有星形接法,角形接法的问题。
下载积分:+5(xqx666) 优秀文章
下载积分:+3(liuhanqi) 优秀文章
下载积分:+2(scw威伟)

网友B:
1楼说的很对,电热管当然有220和380之分,电热管是恒阻性的,抛却耐压值不说外加电压的不同则功率不同.所以电流自然不同.

网友C:
其实阻性电阻功率是加载其两端电压的平方除以阻值。主要是高中二年级物理熟练一些就可以了,或者初中物理可以,再会推导就可以了

网友D:
1楼说的对,加分了。

网友E:
公式搞反了哦

网友F:
不考虑电热管得额定电压问题,接成星型时,每相电流为20A,即线电流等于相电流,但接成三角型时,电热管两端的电压是380V ,即220V的1.732倍,电流也是原来20A的1.732倍,三角形接法时,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.732倍,此时,线电流,为20*1.732*1.732=20*3=60,即60A,与你的测量结果相符,那么,你电热管的额定电压很可能是380V。
下载积分:+5(xqx666) 优秀文章

网友G:
同样1楼说的

楼主:
八楼的兄弟,额定功率是380的,如果是220的呢,还是用380的电接过去,接成三相平衡的星型,电流又要多少呢,用什么公式

网友H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