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80v 25W 的电机为何很快发热

楼主(2011-11-13):
实训设备上的电机功率很小才25W 但才用一分钟就会发烫了。没有缺相。那位大吓指点。

网友A:
空转热不热?超负荷了吧

楼主:
不是,找到问题了。是变频器坏了,输出电压420多伏。现在新的问题是变频器怎么会输出那么高的电压?

网友B:
设置变频器输出最高电压为380V

网友C:
有参数设置吧,不是太清楚

网友D:
设置问题吧

网友E:
不可能,变频器是不会输出比输入还高电压的。再说它输出的是非正弦波,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