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温度过高

楼主(2011-11-13):
我的电脑运行多程序时,通过360监测,温度达到90度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?谢谢

网友A:
360准确么?是CPU温度?硬盘温度?主板温度?
查看散热硅脂,如果已经硬化,则需要更换了。

网友B:
检查CPU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行,散热片是是否灰尘太多,如果太多,清理之!
liuliangdt

网友C:
如果风扇是好的话要重新上散热硅胶,然后清理一下电脑里的灰尘。

网友D:
用高压气吹散热片,或解体清理风扇和散热片。也可重装系统。

网友E:
风扇能转还要看一下在温度升上的时后风扇能否自动提速这很关键,不能自动提速风扇也不能用,

网友F:
自己用手摸摸感觉,你的是组装机很方便,用鲁大师测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