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3):
在看QD75手册的时候说,6种回原点方法,1:近点狗方法,在回原点时候,碰到近点狗,就是原点检知器后,检知器ON了,然后减速运行到检知器OFF,输出偏差0点型号,回原点结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停在过了检知器一段距离的地方停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制动器方法1,在回原点时候,碰到近点狗,就是原点检知器后,检知器ON了,就停止。附加条件:在碰到检知器时有个停顿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停在检知器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制动器方法2,在回原点时候,碰到近点狗,就是原点检知器后,检知器ON了,就停止。,没有像制动器方法1一样的附加条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停在检知器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制动器方法3,没有安装近点够检知器,就是原点检知器,回原点用这种方法,直接压制动器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不知道停在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计数方法1,在回原点时候,碰到近点狗,就是原点检知器,检知器ON了,就停止,附加条件:检知器ON后要运动一段设置的位置后停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停在检知器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计数方法2,在回原点时候,碰到近点狗,就是原点检知器,检知器ON了,就停止,附加条件:检知器ON后要运动一段设置的位置后停止,不过直接回原点完成,不用输出清零信号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解为停在检知器处,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用输出清零信号。

总结:前4种回原点时,近点狗检知器均为OFF,如果为ON的话可能出现错误,计数方法回原点时,近点狗检知器可以为ON (近点狗ON 上的机器OPR,• 第一次机器OPR 完成后的第二次机器OPR)

  问题:我见过的回原点现象:第一种,回原点时,碰到近点狗检知器后反方向转动,在正方向转动,在近点狗检知器出停止,回原点OK,第二种,先反转,碰到极限后在正传,碰到近点狗检知器后再反方向转动,在正方向转动在近点狗检知器处停止。
  所以很疑惑,这种问题是用的那种回原点方法,还有一个可能,就是近点狗检知器的输入ON、OFF造成的吗,回原点要求近点狗检知器为ON,而我碰到的问题却是近点狗检知器为OFF了吗。或者本来就是用的计数回原点方法。上面问题需要高手给个详细解释,谢谢!

网友A:
如果要在近点狗处停止,可以用计数1方法回原点,设定相应的停止距离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