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3):
求助!!!

使用RS485选件板(CP1W-CIF11),将一个CP1E与一个英威腾CHE100变频器Modbus-RTU简易主站通讯时,RS485选件板的通讯有问题,RS485选件板的COMM指示灯不亮,求助!!!

已经有的设置:RS485选件板的背后

DIP1 ON

DIP2 ON

DIP3 ON

DIP4 OFF

DIP5 ON

DIP6 ON

RDA-   -------------- 485-

RDB+  -------------- 485+

串行选项端口里面设置有:

波特率:9600

格式:8,1,E

模式:Modbus-RTU简易主站

变频器上的设置也是相应的设置一些参数!

还有个问题:

终端电阻是个什么概念!一个CP1E,一个英威腾CHE100变频器,Modbus-RTU简易主站通讯时,RS485选件板的背后,DIP1需要设置为ON还是OFF?

补充一下,我用的是CP1E-N40DR-A的,支持Modbus-RTU简易主站通讯,还有英威腾变频器也是按说明书上将参数设置一遍,设置完成后,又断电重新启动的!

网友A:
首先,你要弄清楚CP1E是否支持Modbus-RTU通信;
其次,一对一通信的话没必要拔DIP开关
最后,请看清楚从机有通信协议

网友B:
应用MODBUS要写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