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20GM定位问题

楼主(2011-11-13):
能用PLC控制FX2N-20GM时,用圆弧插补命令在画一个整圆时每隔15度或30度等分这个圆,然后每一个等分点停一下,再走向下一个等分点。。。。 比如通过二轴伺服控制一夹具夹住一张铁皮,送到冲床里面冲,在直径300的一个圆形上等分冲出20个或30个孔吗?如何编程,请各位指教!谢谢大家!

网友A(2012-02-03):
试一下:
把这个圆分成等分的圆弧
再走单个圆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