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plc实例

楼主(2011-11-13):
请问高手,本人初学三菱fx-2n plc现编一条简单程序x5控制y0.用sc-9连接电脑和plc,在stop状态把程序写入plc,然后断电,再把220伏电流送上,然后用线短接x5和com端,x5指示灯不亮,y0输出指示灯也不亮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PLC状态试运行的吗

楼主:
RUN POWER指示灯己亮

网友B:
X都不亮,PLC有问题啊

网友C:
这样的话估计PLC有问题。。要么就是你的COM点不是对应的X5点的公共点。。。

网友D:
plc要开到运行位置

网友E:
程序要用END结束,PLC打到RUN位置

网友F:
PLC打到RUN位置

网友G:
看看X5和COM端是否对应。

网友H:
同意9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