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驱动代用?请教各位师傅!

楼主(2011-11-13):
MR-J2S-100A能否用MR-J2S-200A代用!是否有功其他问题?谢!

网友A:
不行,伺服這個冬冬跟變頻器不一樣,一個蘿蔔一個坑,一定要搭配,不然會跳機

网友B:
可以吧,改下参数就行了吧

网友C:
不能代用!会出现电机与驱动器不匹配的报警!
70A的驱动器可以改为100A,但200A不可以!

网友D:
这不是很好吧

网友E:
不可以代用,都是配套

网友F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