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师傅

楼主(2011-11-13):
请教师傅们用ROR和ROL指令怎么控制15个小灯要求1秒钟亮一个,那么要是控制20个呢应该怎么编写梯形图啊,望大师们赐教
补充一点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两条指令呢,请大师们指点

网友A:
用定时器不行不

楼主:
定时器应该可以,我现在正在学习循环左移指令和循环右移指令

网友B:
用M8013控制步进电路试试

楼主:
用m8013控制步进电路是可以,我现在是学习循环左移和右移指令,想用这两条指令

网友C:
先做一个时间脉冲m8013,然后位元件组合用上述两个指令可以做出来,

网友D:
我以前弄了一个小程序用的就是楼主要求的指令。16个灯(Y0-Y17)如果想20个灯将K4Y0改为K5Y0即可。
另外请注意:左循环与右循环指令FX1S FX1N不正支持,FX2N或FX2NC等·支持。此程序已仿真通过。X0为启动按钮,X1为暂停按钮,暂停后再按启动按钮,继续运行。X2按钮为复位按钮。
下载积分:+2(plc学者) 谢谢师傅,本想多给你点 ..

网友D:
程序附近在7楼的附近里面,有需要的朋友请下载。欢迎反馈。请多多指教。

网友D:
怎么只有下载没反馈的,奇怪。莫非我写的这个程序很垃圾。
下载积分:+2(plc学者) 谢谢师傅

网友E:
你写的这个很好,就是我打不开
明天会更好!

楼主:
铭杰工控师傅,很感谢你,终于明白了,ror和rol指令的用法了,谢谢你!辛苦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写的这个很好,就是我打不开
下载后解压缩,直接打开即可,如果打不开,除非你没安装编程软件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你写的这个很好,就是我打不开
或你编程软件的版本比较低也有可能打不开

网友G:
都让你 们给说完 了
一帆风顺

网友H(2012-02-12):
写的很好学习了。

网友I:
谢谢师傅
努力。

网友J:
其实一个1s脉冲加传送指令就行了,这样再多的状态也能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