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升高

楼主(2011-11-13):
三菱E700变频器为何会突然升高一百多伏。正常用的时候电压才三百多一点。前几天开始就升高到四百二十几了。电机不到三分钟就会发烫。那位高手指点!

网友A:
这没什么好探讨的,肯定是变频器里面的电路板有问题。系统不稳定。就好比人偶尔发发疯一样。

网友B:
估计你是用数字表量出来的电压值吧

GOOD LUCK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估计你是用数字表量出来的电压值吧
好的数字万用表一样可以测量准确的,福禄克的F17B就可以!电压升高100多伏,我觉得也是测量问题,楼主可以看看操作面板上面显示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多少!

网友D:
赞同3楼说法,在监视面板上找到电压输出一看便知。起码排除是不是万用表测量是不是不准。

网友E:
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应该不会比输入电压高吧

网友F:
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定不会比输入电压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