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3):
写好的程序怎样下载到PLC,CPU是OMRON CJ1M-CPU13,软件是7.3的,请大虾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如果软件支持你的型号,那么你还需要一根通讯线,这个型号的支持RS232通讯,这根线可以自制。在线后选择在下载到PLC就行了,如果有特殊模块,记得还要下载I/O表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,我现在是把程序下载进去了,是将相同型号机器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再下载到需要的CPU,型号配置都是一样的,可是一运行模拟量输出模块亮红灯,且没有输出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B:
你把正确运行的CPU的I/O表上传,然后把这个I/O表下载到新CPU中。因为你的系统中有模拟量单元,有一些设置。你如果自己会设置模拟量单元的话,直接配置I/O表表下载即可。

网友C:
我用的数据线有两种一种是CIF02,一种是AB型USB数据线。
都是用USB串口的。
现在的新电脑基本没有232串口。

楼主:
三楼的老大,我按照你说的将原来CPU里的IO表和特殊单元设置都一同上载了,在上载和下载的过程中都没有提示任何不对的地方,但是程序下载后一切IO点动作都正常,就是模拟量模块没有输出,而且触摸屏上很多数据都没有,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到位的,真是难解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把正确运行的CPU的I/O表上传,然后把这个I/O表下载到新CPU中。因为你的系统中有模拟量单元,有一些设置。你如果自己会设置模拟量单元的话,直接配置I/O表表下载即可。

参照下载的配置I/O从新设定即可

楼主:
请问I/O表怎样重新设定啊?是不是连线后将I/O表和特殊单元设置打开,看主机架配置是否相同然后将在选项中选择传送到PLC.我明天再试试看,谢谢大家!

网友B:
DM数据上载,重新下载到新的CPU DM区即可,一定要全部上传,再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