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自动切换,输出不跳变
logosxlf

楼主(2011-11-13):
本来在自动运行,现在切换到手动,设备不停止,只有按下手动停止时,设备才停止
本来是手动停止的,现在切到自动,满足条件就自动运行

网友A:
写个自动记忆就行了 手动停止时 复位此记忆
logosxlf

楼主:
怎么写自动记忆啊!

网友B:
程序有点*******

网友C:
估计程序有点不太对为,要不怎么会切换不了呢

网友D:
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就是自动,手动分别用子程序写,手动的时候只调用手动子程序,自动的时候调用自动子程序,并且点位的输出最好用SET ,RESET命令写,相互切换可以做到无扰。

网友E:
程序编写有错误之处。检查程序。
手自动切换,输出不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