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用300如何输出脉冲信号

楼主(2011-11-13):
刚学西门子。我想编个灯1S闪烁一次的,要什么编,求指教

网友A:
在CPU属性中设定时钟位,如MB0
然后直接调用M0.5就是秒时钟.

网友B(2011-12-14):
闪烁电路这么基本都不会?

网友C:
容易的很

网友C:
你看看书也会,你怎么不看书呢

网友D:
在cpu中怎么设定?请您截个图上来吧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