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两根线为什么可以既作为电源线又作为信号传输用?我见到某一台机器上的控制面板,面板上就只有两根线与主线路连接,面板上有各种指示灯和各功能控制按钮,这些按钮都是微型按钮,指示灯也是些发光二级管,我想知道的是,这两根为什么可以同时肩负电源线的任务,又在肩负着传输信号的任务?就不怕互相干扰出错吗?好像电话线也是这种情况,为什么可以这样,谁能解释下吗?谢谢!

网友A:
这个并不奇怪,以前无线电杂志介绍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电话线接一个小电路板,电路板出两根线在接家庭220v电源插口上,有两台这样的设备就可以互相通话,你这个设备上肯定有电路板因为电压和信号要分离出来就可以用

网友B:
这还不简单,和家里装的宽带一样,用电话线传输的,通话上网互不干扰,线路中终端安装信号分离器。电力线路由器也是这个原理!

网友C:
和载波通信的原理有些相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并不奇怪,以前无线电杂志介绍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电话线接一个小电路板,电路板出两根线在接家庭220v电源插口上,有两台这样的设备就可以互相通话,你这个设备上肯定有电路板因为电压和信号要分离出来就可以用

你说的一点都没错,设备上确实存在电路板呢,那这个线路板主要起分离信号的作用吧,那它的结构和基本原理是怎样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还不简单,和家里装的宽带一样,用电话线传输的,通话上网互不干扰,线路中终端安装信号分离器。电力线路由器也是这个原理!

电力线路由器是啥玩意呢?

网友D:
虽然我不懂帮你顶下人气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和载波通信的原理有些相似
[/quote 能具体说说看吗?

网友E:
我对楼主的说法有点疑问,你是否能确定除了这两根线之外,它们再也没有电的联系,是否排除模拟量控制!至于其他楼主说的通讯是通过电源线来完成的,这个在家用方面确实有过报道,但在工业控制这块还从来没听说过!

网友F:
一個當電壓準位一個控制高準位或低準位.
就這樣送出0101010101111的信號了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G:
载波通信啊,两种信号用不一样的信号传输啊!USB的线不就是这样的吗?
绿色的微笑

网友H:
小弟文化水平有限,想跟各位大哥学习。

网友I:
这个其实可以实现的,电子技术的载波技术再叠加在电源上就能实现

网友J:
电压是不变的 传送信号的是电流 比如 4- 2O MA 不知到我说的是否多于 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加电器交流群 91460124

网友K:
为什么我恢复帖子也是没人理我呢,大家告诉我该怎么办啊

网友L:
设备里有个数模转换器,能过八进制转换后就成数字信号了,当然可以当控制线

网友M:
应该和电话线有点像似,终端应该有原件把它们分开,互不干扰。

网友N:
载波知道吗?就是将信号波叠加在电源上,同时传输,负载能够自动识别信息与电源。

网友O:
其实这种功能早就有了,不必大惊小怪。比例家电里面电视机,录音机,天线,电话等等。都有这个功能 。多看一下电子电路书就知道了。
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

网友P:
有没有清楚的,解释一下?

网友Q:
是用载波通信来完成的

网友R:
有点象调制解调器,是不是?

网友S:
利用分址技术就可以实现

网友T(2012-03-23):
频分复用
新浪博客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043076594

网友U:
赞同7楼的说法,控制器可以有源输出
学与习

网友V:
可以参考下AS-i总线介绍 关键的原因在于它的电源与众不同~

网友W:
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,学过无线电的都知道。特别是直流电路,只要用个电容就能分离载波,再进行处理就完成控制信号分离。所以《两根线为什么可以既作为电源线又作为信号传输用》并不奇怪。

网友X:
载波通信时一种模拟电子电路,而不是数字通信。信号发送端把信号波形加载到电源线路上,信号接收端再把信号从电源线上分离出来。

网友Y:
两根线为什么可以既作为电源线又作为信号传输用

网友Z:
电力线路由器是啥玩意呢?

网友AA:
就是电力猫

网友AB:
我的想法和9楼一样。

网友AC:
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,用这个关键词搜索,
涉及的内容是通信和电子方面的,与工控的关系不大,更深的内容涉及到数字信号处理,与工控更是不同的领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