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11-14):
程序在附件图片

网友A:
光这样看不出为何Y11没被触发
先检查程式其他地方是否还有Y11的线圈或使用到[RST Y11]的命令
也有可能是PLC本身的问题,把PLC关机重开再检查Y11是否启动

网友B:
可能是双线圈输出或者是某处强制复位Y11吧!

网友C:
楼上正解

网友D:
应该就是双线圈了。

网友E:
很大原因 双线圈

网友F:
看看是不是双输出,或者重新传下程序,上次我的是重新传的就好了

网友G:
应该是双线圈,下面程序还有Y011输出吧!

网友H:
统一楼上

网友I:
应该是双线圈输出了,仔细检查下程序,调整下就可以了

网友J:
双线圈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,可以检查一下程序看看,是不是出现双线圈错误,再有就是某个地方强制 RST Y11了!!

网友K:
双线圈或者Y011接成常闭,又或者是某处强制复位

网友L:
1 程序设计问题,比如大家说的双线圈
2 PLC自身问题,三菱的有这个毛病,我碰到过,最后是通过修改了程序解决的,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,我怀疑是PLC的底层程序出了问题

网友M:
因该是双线圈的缘故吧。

网友N:
双线圈或者是被复位了

网友O:
应该是上面所说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