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各位大佬:
        本人在调试中遇到问题求助,就是我的S7-200的224XP的PLC和西门子的人机SMART700,在跟PC通信是没有任何问题,但人机就是无法跟PLC通信,按西门子的资料上接线是485通信,DB9针公头3-3 ,8-8接线,但人机编程软件上无法选择485通信选项,我的人机软件是2008版的软件,供应商提供,写入人机没有问题!不管改通信速度或MPI.PPI或PLC的设置,都不能解决,特求助各位大侠,选谢了!

网友A:
1,3-3,8-8,5-5。
2,屏后面的拨码开关设成PPI
3,软件设置,默认类型,波特率187500  ,屏地址1, 网络PPI,PLC地址2
按照上面的步骤,应该没什么问题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都是按西门子资料同样接线,同2楼接法无法解决,问西门子客服说可能是通信电缆干扰问题,但我用的是屏蔽线,介绍我买其专用电缆,无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