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想学习一下比较指令CMP然后使用25507标志位输出 ,写入这个指令后发现TIM后面的010(第一行除外)总是缺少一个0,本身练习一下5、10、15、40(40秒是一个参考值)秒输出,写入PLC(CPM1A,输出端子空着)后接通电源后10.00指示灯亮。5秒后灭,估计40秒后10.03亮,不知道是编写指令有误还是步骤问题?谢谢!!!

网友A:
人复杂想的事情也复杂,这程序不需要比较。

LD P_On
OUT TR0
TIM 000 #50
ANDNOT TIM000
OUT 10.00
LD TR0
AND TIM000
OUT TR1
ANDNOT 10.00
TIM 001 #100
LD TR1
ANDNOT TIM001
OUT 10.01
LD TR0
AND TIM001
OUT TR1
ANDNOT 10.01
TIM 002 #150
LD TR1
ANDNOT TIM002
OUT 10.02
LD TR0
AND TIM002
OUT TR0
ANDNOT 10.02
TIM 003 #400
LD TR0
ANDNOT TIM003
OUT 10.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人复杂想的事情也复杂,这程序不需要比较。

LD P_On
OUT TR0
TIM 000 #50

谢谢,因为俺是新手,想看看CMP指令的用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