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请问ET200 I/O系统的作用

楼主(2011-11-14):
请问ET200 I/O系统的作用

网友A:
远程I/O,在现场设备附近,选用I/O模块是S7-300系列模块

网友B:
1、节省了信号模块到CPU机架之间的连线数量
2、降低了线缆铺设的复杂度。

楼主:
ET200 I/O系统是300CPU的一个从站?他是一个单独的设备么?他与s7300 CPU是安在同一个机柜内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