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三菱的PLC与触摸屏怎么选择

楼主(2011-11-14):
三菱的PLC与触摸屏怎么选择

网友A:
屏看你的需求,用彩色的还是单色的?
PLC看你的I/O容量,大于300点的要用Q或者L系列。

QQ:84818626

网友B:
屏一般有交流、直流电源,单色,8色,256色,容量 接口类型等。PLC256点内用2N以下的,384点以内的用3U的,超过的384点的一般用Q些列的。这只是大概,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网友C:
同意一楼的,PLC要看你的I/O的点数啊,另外还要看你的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的,输出的容量,屏吗,能满足所需要的就行了,现在一般都是彩屏的,很少用黑白的屏了,价钱也不是相差很大。
绿色的微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