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向高手求教!
三菱外部指令---[WR3A    K0   K21  D500],其中K0、K21、D500的各自含义是什么,如何运用WR3A指令,如何设置?

网友A:
没见过这个指令,等待高手了
Fred Lo

网友B:
我也不知道

网友C:
这个最好问专业的人u一下

网友D:
这个指令是针对0N-3A模块的!
模拟量通道写入指令!
K0 代表第一个模块
K21是错误的!这个指令只有K1才有效
D500模拟量输出值写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