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触摸屏那个系列的好用

楼主(2011-11-14):
三菱的触摸屏那个系列的好用

网友A:
彩色性价比高的是G12 容量大的当然用G15或G16 单色的G11都可以
价钱相对其他牌子搞点,但是胜在稳定,用了这么多屏,还没有出过故障

QQ:84818626

网友B:
2楼说的没错

网友C:
G10以上的機型都很好
可以掛很多特殊的模組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D:
三菱做屏幕并不专业,问题不少,
建议选进口PROFACE .国内选 台制的.

楼主:
谢谢各位前辈

网友E:
以下型号是最畅销的,相信大家的决定:
GT1275-VNBA 10.4寸VGA, TFT256色,交流供电,自带232/422/以太网接口
GT1055-QSBD-C 5.7寸 5.7寸QVGA,STN256色,直流24V供电,带232/422接口,USB下载
GT1050-QBBD-C 5.7寸 5.7寸QVGA,STN蓝白16灰度,直流24V供电,带232/422接口,USB下载
GT1030-LBD-C 4.5寸,STN蓝白蓝色,直流24V供电,RS-232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