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串入高频使欧姆龙PLC损坏

楼主(2011-11-14):
串入高频使欧姆龙PLC损坏,在输入端已加了滤波器,为什么还会串入高频,请大师赐教。
另外PLC已经损坏,还能维修好吗?

网友A:
没有遇见过,高手能分析一下损坏过程!等待‘’‘’‘

网友B:
是电源用的那种吗?

网友C:
串入高频?你怎么知道是高频呢?是电源端串入,还是输入端串入,还是输出端串入
高频源是从哪里来的,只有消除高频源才能防止发生类似的故障。
是输入端串入高频,但我在输入端加了滤波器为什么还会串入
绿色的微笑

网友D:
是不是人为的哦,来高压电击一下
明天会更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