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一款免延时的人体感应开关!急!
工控组态

楼主(2011-11-14):
求助!!!!楼道人体感应开关抖带延时的,而且都是IC控制延时的,有没有办法把延时去掉,或者在哪能买到不带延时的人体感应开关。(延时在两秒之内都可以)

网友A:
楼道的是声控开关吧

网友B:
延时是外接电阻电容达成的, (可调电阻调到最小)或去掉不就可以了。
人体感应开关都是IC控制时间的,电容我都拆了,延时时间都不会变!
工控组态

楼主:
人体感应开关都是IC控制时间的,电容我都拆了,延时时间都不会变!

网友C:
用热释红外探头。

网友D:
就是电路用IC,你把相关外围图在DOOGLE上搜索一下,改延时时间应该不难的。

网友E:
我路过一下
明天会更好!
找一款免延时的人体感应开关!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