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位机与仪表通讯RS485连线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4):
描述:连线方法1
描述:连线方法2
上位机与仪表通讯RS485连线的问题,如图1和2,两种方法的区别是仪表之间的RS485通讯连线,两种方法选择哪种好,发表下意见

网友A:
2种都行。但第2种更好。

楼主:
但第2种更好,怎样说

网友B:
RS485所有的从站全部为并联的,你的两种画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功能基本一样。主要的是,你需要考虑通讯线的长度,中间可以适当增加RS485信号发大器,效果会更好!

网友C:
差不多,第一种接线方便一些

网友D:
如果上图是反映接线图的话,应该第一种是标准接法,第二种是不正确的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