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4):
前两天看到一个高手做的屏,画面切换只需要输入数字代码,就能直接转到所要的画面。
是如何办到的呢 求各位大侠指点 教育

楼主:
希望各位不吝赐教

网友A:
网上可以下到这方面资料的
下载积分:+1(超级菜青虫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对与触摸屏 我还是比较生疏,大家言论言论

网友C:
他是用密码的

网友D:
在屏里-PLC控制-里边指定一个数据寄存器。再改变寄存器里的数据即可。
也可看看屏的手册。有例子
下载积分:+3(超级菜青虫) 热心助人

在东莞市

网友E:
在屏里-PLC控制-里边指定一个数据寄存器,设定要弹出画面的数,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3(超级菜青虫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 各位 基本明白了 ,等搞清楚了发个帖子大家讨论讨论

网友F:
同意5.6楼.顶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G:
个个都是高手啊

网友H:
或先把屏输入数存到PLC与指定值进行比较,相等时输出某内部继电器,再把这个内部继电器的ON作为切换窗口的条件。

网友I:
用间接窗口就可以做到了。。。

网友J:
操作手册上应该讲的很详细。

网友K:
一般的屏默认是D0,改变就能改变画面了。
索取资料请到http://shop108354823.taobao.com并留下QQ邮箱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