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这段时间电脑一开机,散热风扇就马上开足马力的猛转一直发出呼呼的声音了(之前风扇也会转但是就是柔一点没有发出呼呼的声音)。半个小时不到摸下电脑的底部感觉有点发烫了。今天拆开来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灰尘在里面,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。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。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?????(电脑是华硕X50SL,09年一月份买的)

网友A:
改换硅脂了。

网友B:
泡在水里就凉快多啦!!发热基本很难解决

QQ:84818626

网友C:
换一下硅脂,搞一个好点的散热器

网友D:
除发热外还有其他问题么?如蓝屏,死机等。如有则机器有问题,如没有则不理会。。我的电脑业很烫,也没见怎么样。可以考虑用个风扇猛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除发热外还有其他问题么?如蓝屏,死机等。如有则机器有问题,如没有则不理会。。我的电脑业很烫,也没见怎么样。可以考虑用个风扇猛吹

有很多时候还真有自动关机的情况,有时候正常关机后电脑又会重启,请问朋友这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E:
楼主注意热管的散热片没?
一般那里灰尘堆积情况会很厉害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有很多时候还真有自动关机的情况,有时候正常关机后电脑又会重启,请问朋友这是什么问题。

那我就不晓得了,SORRY

网友F:
风扇有问题,有燥音风扇提不一速

网友G:
加散热片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
有很多时候还真有自动关机的情况,有时候正常关机后电脑又会重启,请问朋友这是什么问题。

可能和散热有关系

网友I:
拆开,把硅脂更换掉!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

网友J:
买个外置散热器试试。

网友K:
放在水里面泡一下就OK

网友L:
你是不是重装过系统,安装的显卡驱动是不是原装驱动,如果不是的话发热就会很严重,甚至出现重启死机等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你是不是重装过系统,安装的显卡驱动是不是原装驱动,如果不是的话发热就会很严重,甚至出现重启死机等现象。

重装过好多次系统了,以前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问题是这段时候才出现的。温度如过高到一程度了就自己关机了。

网友L:
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费了很多周折。最后我在网上下载了个原装显卡驱动,注意不是那种万能版的。问题就解决了。并且,电脑运行速度比以前也变的飞快。但愿你的电脑不是硬件问题。你试试吧!死马当活马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