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看电路图

楼主(2011-11-14):
怎样去看电路图,他有什么作用

网友A:
说简单一点你可以从电路图上知道那根线连接的是那根线 从中知道一个设备的电控原理 方便了维修 调试等等

网友B:
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低智商,你做为一个合格的电工,就要学会看电路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