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缸速度

楼主(2011-11-14):
有哪种控制器给它一电压(比如0-10v)来改变气体流量,最终改变气缸运动速度?

网友A:
电-气比例阀

网友B:
有压力感应器吧,螺杆空压机都用感应器,气缸式应用变频器吧

网友C:
可以使用SMC的电-气控比例阀,型号:ITV2050-312N,应该没问题!

网友D:
电—空比例阀,SMC,藤仓的都可以

网友E:
楼上说的都是压力的吧?

网友F:
電空比例閥-SMC跟CKD都有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G:
空气有弹性,想用控制气体流量来控制气缸速度在工程上几乎不可能实现。一般需再串个液压阻尼缸,调速由改变气缸工作压力与改变液压阻尼缸的阻尼力共同来完成。

网友H:
比例电磁阀做阀门定位开启还可以的,做速度控制就不好使了。楼上的说的对着呢。
电控技术服务

网友I:
只有比例阀可以啊,上面几位说的都不错啊,用电-气比例阀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J:
比例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K:


网友L:
比例阀
jxh668

网友M:
大家忘了节流阀...有电控节流阀节流阀和溢流阀结合.也许可以做的到

网友N:
伺服阀不知可不可以

网友O:
节流阀可以减速,要控制速度真难

网友P:
节流好用我用过

网友Q:
速度控制要求高吗?低的话节流阀就行

网友R:
气缸受阻力影响比较大 ,速度不会很线性,

网友S:
电气比例阀,譬如输入4-20ma,对应输出气压2bar-8bar等

网友T(2012-03-06):
SMC的ITV系列电气比例阀
回收SMC、FESTO、KEYENCE、OMRON、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:2238834381 电话:15962230727

网友U:
用比例阀 要求高的用电动比例阀

网友V:
电气比例阀可以的,像有些楼说的溢流阀 节流阀用液态不错,气体就很难控制了

网友W:
SMC的ITV系列电气比例阀,用过效果不错

网友X:
比例阀还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