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路过看一下

楼主(2011-11-14):
见到一款加热管,量它的阻值为4.6欧姆,通220伏电,电流只有4,6到4.8这样。百思不待其解!望高手解释下

网友A:
你先看一下它上面铭牌是多少V多少W的阿 ,比如是 200V160W的话,那么R就在260左右阿!

楼主:
客人说是额定电压220伏,1000瓦。产品上光溜溜的,没字。但阻值怎么量就是4.6欧姆。

网友B:
因为这灯丝是感性负载,

楼主:
谢谢你,能详细点吗

网友C:
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吗?LZ。做我们这行滴注意抓重点滴说
努力!

网友D:
电阻还和温度有关,凉的时候和加热的时候不一样的,还是要以铭牌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