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11-11-14):
现有一OMRON-PLC:CJ1M-CPU13我将相同机器的程序下载进去,上电没有任何故障,一运行就出现模拟量模块RHE红灯亮,将好的机器的CPU换上就正常,是不是在程序下载过程中有什么没做到的,请大侠们指点一下,谢谢1

网友A:
你的更新的CPU内没有更新I/O表,读取原来CPU的I/O表后下载就行了。或者自己设置I/O表。

楼主:
老大,我在程序上载时是将IO表和特殊单元设置一同上载的,在上载和下载过程中没有提示任何不行的信息,上载和下载都显示成功的,现在的情况是动作都正常,就是模拟量没有输出。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对的地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