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1-14):
三菱PLC用步进指令写的程序怎样在程序中增加暂停功能,比如机器故障报警后暂停,先恢复故障报警后再重新启动,动作要连续报警前的动作,请教各位师傅指教。

网友A:
三菱中不是很清楚,不过在OMRON中我是这么做的,方法很土,但可以解决问题。在每一步的步进程序中增加暂停的触点

楼主:
在步进程序中加暂停的触点是可以停下来,但取消暂停会自动继续动作,三菱步进指令中有禁止输出功能,驱动禁止输出就会暂停,取消禁止输出后自动继续动作。现在我想另外一种功能,驱动暂停按钮就暂停,但取消暂停按钮后要按自动启动按钮后继续自动连续动作。请指教。
yanzhi2008

网友B:
同意1楼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在步进程序中加暂停的触点是可以停下来,但取消暂停会自动继续动作,三菱步进指令中有禁止输出功能,驱动禁止输出就会暂停,取消禁止输出后自动继续动作。现在我想另外一种功能,驱动暂停按钮就暂停,但取消暂停按钮后要按自动启动按钮后继续自动连续动作。请指教。

在步进指令里面有可以暂停的指令,可以停止转移的,取消转移的就在那一步上继续动作的,你找着特殊寄存器看看。

QQ:84818626

网友D:
这个暂停有几种办法的,其中一种这样:
如果程序是一段一段的,可以每段放到不同的S下。
当按暂停的时候,记下当时的S是S几,然后跳到一个没有动作的S。等取消暂停的时候,又从这个S跳回上一个S。

网友C:
若是有很多步的要每一步都要编,虽然简单,但很烦的。

查过M8040就可以禁止转移,再把M8034置ON就达到暂停的效果。

QQ:84818626

楼主:
谢谢各位工友,学习了试试

网友E:
同意6楼的看法
小弟文化水平有限,想跟各位大哥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