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富士变频的纠结问题~~求支招哇~~

楼主(2011-11-14):
我厂供气用的加压风机是用富士P11S系列,功率200KW的变频启动,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莫名其妙自动降低运行频率
甚至有几次直接频率归零了,但是经检查运行信号正常输出,只是频率为零,也没有报警。参数什么的都检查过多次,没有问题~
外部控制线路什么的都重新换了屏蔽线,仍然没有效果!是在是没有办法了,求诸位大侠指点!!!!

网友A:
换一面板看行不

楼主:
回楼上,面板也换过了,参数也恢复初始设置了,问题依然没有解决~~~

网友B:
这种情况大多CPU板挂了,
下载积分:+1(大空间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控制頻率是用面板控制還是信號回饋變頻?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楼主:
频率是外部端子手动控制加减,现在的情况就是在没有手动加减时候,它也不会按设定频率运行
而且,我也试过让其空载运行,结果也是一样~~~

网友D:
跟各位师傅学习了

网友E:
空载的时候监视一下变频器显示电流,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问题。

网友C:
先改用面板控制看看
別讓回饋信號控制
看這樣變頻器會不會正常
如果正常的話
應該就是回饋信號的問題了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楼主:
回楼上,面板控制也早试过了,同样不行,让然升不起频率~~~
头痛,只能等明天找售后保修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