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WinCC与S7-200系列PLC通过PPI协议进行通信的实现。 PPI协议是西门子S7-200系列PLC常用通信协议,但WinCC中没有集成该协议,即WinCC不能直接监控S7-200系列PLC组成的控制系统。S7-200 OPC Server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专为解决上位机监控S7-200系列PLC控制系统的接口软件。因此,WinCC可以通过该软件与S7-200系列PLC很方便的建立通信。(1)软硬件要求: * PC机 ,Windows 98操作系统; * S7-200系列PLC。 * PC/PPI电缆。 * 安装S7-200 OPC Server 软件。 * 安装WinCC 4.0软件。(2)连接:在控制面板中设定PG/PC接口参数。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中选择Computing,Interface参数选择PC/PPI Cable。在WinCC变量管理器中添加一个新的驱动程序,新的驱动程序选择OPC.CHN,在OPC GROUP中新建一个连接,打开属性,选择 OPC Group Setting,OPC服务器名称为OPCServer.MicroComputing。然后在新添加的连接中新建变量,变量的Item Name与S7-200系列PLC中用于监控的变量名对应。例如:Item Name为M0.0。
按以上思路操作,但上面的几处地方不明白如何操作,请大师们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