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威伦eb8000软件

楼主(2011-11-14):
我用威伦eb8000软件编号程序后 为何下载的时候软件会没有反应 软件死机 我试了n次 软件也从装了 驱动ok 谁能告诉我答案 不过我用的是诺基亚的数据线 不知和线有关系没 我驱动就是用这条线装的

网友A:
重装一下eb8000软件看看。

在东莞市

网友B:
触摸屏端口设置是否正确?

网友C:
1,重装eb8000软件。2设置好通讯参数。

网友D:
如果能安装驱动程序,说明线没问题。可能是电脑的USB不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