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意控制三个电机

楼主(2011-11-14):
师傅们,我买了两个PLC 三菱的 一个FX1N-40MT,一个是 FX1N-10MT的 。要控制三个伺服电机,我 把他们接了,就是 不知道程序怎么写,才随意控制三个电机,帮帮忙,师傅们,想了很久了,没有想到,急,谢谢

网友A:
说下具体的控制要求,伺服驱动器的型号,编码器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式的?

楼主:
具体要求 手动时候,和自动时候
手动是如果是40MT的 控制两个电机,我知道怎么写的,加个10MT的 是为了控制另外的一个电机,三个电机在一个系统里面出现,他们是 怎么通讯来实现的呢(40mT与10MT怎么通讯),我 真第一次写,不知道。谢谢
自动时候,假如3个坐标X,Y,Z,40MT的控制X,Y,10MT的控制Z,我 先要X,Y走10MM,接下来Z要走10MM程序里面要怎么写才可以,谢谢了

楼主:
相对,绝对都可以

网友B(2012-05-29):
可以的 要用485通讯

网友C:
为什么不买台达的PLC 可以控制4个轴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