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GP触摸屏画面切换问题

楼主(2011-11-15):
图片中字开关被按下后是怎么切换画面的?LS0017起到什么作用?
不是很懂

网友A:
切换画面用功能按钮多简单啊,有近路不走干嘛绕道呢??!!真是搞不懂!!

网友B:
引用楼主hwl666于2011-11-15 00:00发表的 GP触摸屏画面切换问题 :
图片中字开关被按下后是怎么切换画面的?LS0017起到什么作用?
不是很懂
17号参数为注册的窗口号,你也可以理解为是画面编号。
修改该参数,可以直接跳转画面,PLC控制触摸屏画面就是使用该参数。

楼主:
我看到的程序里换面切换是功能按钮上覆盖字按钮,字地址是LS17,不懂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