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内部时间不准确

楼主(2011-11-15):
欧姆龙1L,PC内部时间不准,用电脑重校正后不久又错,换电池也不行,
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内部时钟本身有误差,和使用环境温度也有关系。

网友B(2011-12-16)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最后换PLC

网友C:
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