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屏两PLC

楼主(2011-11-15):
维纶触摸屏控制两台PLC,用的是485的通讯方式,请问是怎么做到的?

网友A:
可以做得到

楼主:
维纶或昆仑通态与两个PLC通讯能做是绝对的,我是要做到的软、硬件的方法

网友B:
现在越来越多的屏支持一屏二PLC了。

网友C:
说不个所以然来
明天会更好!

网友D:
不同的地址,485有地址的

网友E:
维纶触摸屏控制两台PLC,用的是两个通讯口控制的,也可以用程序来控制

网友F:
举例一下

网友G(2011-12-17):
威纶通6000系列用COM1 COM3分别同时接上每台PLC就可以。软件上建立两个PLC即可。

网友H:
同意8楼。

网友I:
可以没问题

网友J:
试试看,记得把经验发上来

网友K(2012-03-27):
用485做,PLC设置站号,或者用触摸品COM1端口对应1号PLC COM2端口对应2号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