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别人输入数字代码,就直接转到所要的画面怎么办到的

楼主(2011-11-15):
看到别人输入数字代码,就直接转到所要的画面怎么办到的
求各位大侠 不吝赐教

网友A:
几乎所有的工业触摸屏都均有特殊控制区域,其中存储有画面编号。
修改其中的画面编号就可以实现直接跳转,这犹如通过PLC控制触摸屏画面跳转是一样的道理。
下载积分:+2(超级菜青虫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可以再讲解一下吗,对方使用的威纶通的屏!!!

网友B:
画面号通常会存储在一个软元件中,这个软元件是可以设置的。
比如设置成PLC的D0
那么在画面上放一个这个D0的数值输入,就是楼主说的效果了。
下载积分:+3(超级菜青虫) 热心助人

网友C(2011-12-23):
画面的指针?

网友D:
维纶里面的工具下面有一个PLC控制,在里面新建一个然后使用变量打开画面就可以了,因为维纶的每个画面前面都有一个序号而且是唯一的,就是通过这些编号来打开具体的哪个画面;
下载积分:+1(夕阳黄昏) 说的很对,可是没有找到 ..

网友E(2012-01-28):
长点见识

网友F:
进来学习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