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伺服怎么调试

楼主(2011-11-15):
三菱的伺服怎么调试

网友A:
接上PLC或者其他控制器,让它转....
看手册
http://down.ymmfa.com/

楼主:
私服软件怎么调试

网友B:
首先你应该说明是什么型号的伺服
拿MR-E系列举例 如何调试? 让它动 转?? 快速调试 NO1. 上下键 为手动正反转 200r/m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