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编码器数值为何不准???

楼主(2011-11-15):
一台CQM1H 的PLC,CPU21的,自带的IO接了个2000p/r的旋转编码器,
指令为PRV 0 0 DM10
为啥 DM10 DM11 中读出来的数据不准,用手转一圈应为2000数值,现为何为30000多?????
设置中选的是加、减模式。软件复位。

网友A:
你是怎么看的哇?
用手转一圈8000 BCD码,如果你用10进制的去看,刚好是32768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造成的

楼主:
用手转一圈的确是8000BCD
不过只能转四圈就计不了数了,选的是加、减计数,说明书里的最高值就是达不到,就计不了数了
CQM1H的高数计数功能真是太差了,
现在换了个FX·2N的PLC,一点问题没有,

楼主:
只能转四圈就计不了数了,不知为何,程序如下

网友B:
可能是编写的时候符号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