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roface触摸屏的数据线

楼主(2011-11-15):
大家好,想请问一下:
Proface触摸屏GP2000系列与GP3000系列 数据线是一个型号吗?如果不是,分别是什么型号。谢谢。

楼主:
拜托大伙了。

网友A:
是不同的两种数据线,前者是GP-CBW2或者是GP-CBW3;后者是CA3-USBCB-01

网友B:
我这边有进口线的GP-CBW2--GP-CBW3--CA3-USBCB-01
8年代理时间价格有优势,QQ346139260

网友C(2012-03-04):
自己做一个吧,我就是自己动手,很好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