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一个按钮控制两台电机轮流启动?(也就是一用一备)

楼主(2011-11-15):
详细如下:比如启动按钮X1,停止按钮X2,电机M1、M2.按X1:M1启动,M2停止;再按X1:M2启动,M1停止;按下X2:M1或M2都能停止!要求如果M1、M2任何一台出故障,自动切换到备用。

网友A:
三菱PLC用ALT指令做切換就可以了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B:
用数据传送指令和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了,太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