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便聊聊“三地控制一盏灯电路”的编程

楼主(2011-11-15):
上图是三地控制一盏灯 的电路,如果要将逻辑用梯形图来表达,因为有桥接电路,不能直接用梯形图画出来,需要按照“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”的原则将每种逻辑(支路)画出来:
在西门子官网论坛 也看到过关于“三地控制一盏灯”的编程,没有看懂,觉得逻辑太复杂。因为,西门子S7-300的异或指令用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:
X I0.1
X I0.2
X I0.3
……
= Q0.0
[fly]忽悠,接着忽悠……[/fly]

网友A:
应该不用这么复杂嘛

网友B:
逻辑一点也不复杂,其实你可以看的出来就是说有一个为1,其他两个一样灯就会亮。两个一样的异或结果是0,那么为了要其结果为1,第三个就只有是1了。逻辑关系而已,会逻辑化简吗?

网友C:
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?

网友D:
就好比时双联开关控制,m0双联输出,y0是三联输出,如四、五、六等都一样,都是这样格式。

网友C:
下面3个灯的常开触点串在一起是多余的

网友E:
有点意思!不过一般很少用得上,工控不像楼梯间,多地控制好像有点不安全。

网友F:
用PLC控制电灯,楼主不用那么复杂的做,把开关换成按钮,所有按钮并联,全部输入到一个点,每按一次,输出状态翻转一次既可.
QQ106748835

网友G:
你要N地控制都可以:

网友G:
错了,重新整过:

网友H:
图好画线不好接啊

网友I:
真是复杂啊!